楼主(2015-10-31):
怎么接线,怎么设置参数。谢谢各位

网友A:
就是和昆仑通态的工控机组态软件通讯而已,是吧。
S7-200SMART支持设置IP地址,使用网线和电脑相连接并传输数据。

网友A:
以下是亚控的组态王与S7-200SMART的通讯说明,其实感觉昆仑通态应该也差不多。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t7IvKQilPr73hBhX836adsWmSAa1DgUo-fu1SKjWIbWtyrYN3lHYWuKDpucTMbHd5BAYVib8dUZzteQbrp4pLHh7bN9wNMbqCZuWopAL6Q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