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电源跳闸

楼主(2015-10-31):
总电源是三相四线的漏电开关(100A),分闸是三相三线的空开(32A),为什么分闸下边的设备一关闭,总闸要跳闸分闸不跳呢。

网友A:
只遇到过合闸跳闸的,没遇到过分闸跳闸的奇怪现象。
楼主可能表达错误了吧,应该是:分闸下面的设备一旦送电,总闸就跳闸。
可以理解为设备漏电导致的跳闸,因为分闸是无熔丝断路器,没有漏电检测的功能。

网友B:
总闸应该是断路器,最好不用漏电保护器!

网友C:
说明漏电啊,把下面分开全部关掉后,先送总开,再把分开一个一个送,那个跳就是那一路漏电。

网友D:
所有分闸都是如此情况还是个别如此,漏电保护动作电流是多少。

楼主:
设备送电时没问题,关闭设备时,总闸跳掉。

网友E:
如果是家用,空开换漏电保护器,
在工厂里,把100A漏电保护器换空开。

网友F:
你自己都说了总闸有漏电保护分闸是空开啊;空穴不来风的,肯定检查到漏点了。

网友G:
应该查一下零线的使用情况

网友H:
漏电吧,一路路先差一下。

网友I:
三相四线的漏电开关(100A),楼主还有参数没说啊,漏电动作电流?漏电动作时间?

网友J:
相应有漏电的地方,好好检查一下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说明漏电啊,把下面分开全部关掉后,先送总开,再把分开一个一个送,那个跳就是那一路漏电。
每次这么做心都寒寒的,我都是先测量下

网友L:
总电源不宜使用带漏保的。

网友M:
楼主最好先仔细确认一下总闸和分闸是不是一个类型的

网友N:
漏电,接地保护了没

网友O:
电路设计不合理

网友P:
短路造成的,设备绝缘不好。

网友Q:
明显是总开关带漏电,分开关不带!

网友R:
这种设计一定会有无故障跳闸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