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1):
用PLC发脉冲控制伺服,脉冲频率、加减速时间和脉冲数量三者之间有怎样的函数关系,怎么设置会更合适?

网友A:
首先确定控制模式

1:位置控制模式   产生的的脉冲来控制伺服电机的转动,脉冲的个数决定电机的角度(或工作

                 台的距离) 脉冲的频率决定电机的转数。输出的力矩由负载决定,负载越大,力矩越大。

 2:速度控制模式  电机转动的速度保存不变。当负载增大时,输出的力矩增大,反之,减小。

 3:转矩控制模式是   维持电机输出的转矩进行控制,如收卷系统控制。
                     要求电机输出的转变化矩不变,当负载变化时,电机的转速发生。

网友B:
我用PLC1200的  直接用PTO运动控制指令搞定,不用去管这些

网友C:
分享 万岁岁岁岁!!!!!!!!!!!!!!11111

网友D:
1楼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