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1):
ABB510  SINT4430C 37KW 电源板和驱动板,没拆板前,上电就报21,电流检测故障。拆下板后测量霍尔的-15V脚和电源板的N端(负端)直通,把两个霍尔拆掉还是直通,通直流530V检测后发现霍尔的+,-,O,GND。+15V为0V,-15V为-14V,O为1.2V,参考点为霍尔的GND。把AD8644运放拆了,检测周围没有发现问题,之后再通电,这时+15V为+11.36V,-15V为-3.64V,O为1.2V。感觉太奇怪了,驱动的控制端也没有负压,都是0V,驱动光耦电源才有1.5V,把变压器次级输出的电容二极管检测一边还是没有新进展,是不是那个霍尔的-和负端通是不正常啊?求各位帮忙。

网友A:
你这个可能有东西短路,把电压拉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还没有查到原因,还没有弄明白霍尔的-脚是不是本身就和电源的N直通。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 ,霍尔的GND 与N端是直通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霍尔供电是正负15V左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是霍尔的-15V和N端通,不是和霍尔的GNG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