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牛

楼主(2015-10-31):
各位大侠,电机轴磨损,有没有此种型号的电机卖,活着通用的轴卖

电机轴极易磨损怎么办,还跳闸

谢过了

网友A:
这个不能找别的代替么?

网友B:
用45#钢热处理调质再加工试试吧。

网友C:
楼主 磨损的轴呢?看不出啊?

网友D:
我运行了几十年,好像磨损不大

网友E:
电机不是欧洲标准的,是美国标准的。110V,60Hz的。轴磨损是怎么回事?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F:
电机轴极易磨损就要看看安装方面有没有问题了,这个没找到换新的还是磨损

网友G:
是运行机构的问题吗?

网友H:
补焊上车床加工。

网友I:
要简单就采用楼上方案

网友J:
轴易磨损?要找出原因才更换的好。

网友K:
磨损的图片上传几张看看啊

网友L:
小电机啊,整套总成换国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国内没有卖此种型号的电机,这是燃烧机上的配件,其他不知道合不合尺寸,可以通过磨损的轴,去推测轴的尺寸自己加工一个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国内没有卖此种型号的电机,这是燃烧机上的配件,其他不知道合不合尺寸,可以通过磨损的轴,去推测轴的尺寸自己加工一个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的。

网友M:
连接轴不在一条直线上,或者连接器偏心.

网友N:
应该是轴安装的问题吧,曾经记的有家客户自己找人修电机,修回来用了三天就出现其中一项对地短路的故障,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