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1):
看技成视频说得,相对定位有误差而绝对定位却没有误差

网友A:
相对的基准是对前一次的,绝对的基准始终在一个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把相对翻译成绝对不是都是绝对吗?

网友A:
如果每次脉冲多1个,相对定位在运行10次后就多10个脉冲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有道理

网友C:
既然如此,相对定位用在何处呢?如何消除相对定位的累积误差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既然如此,相对定位用在何处呢?如何消除相对定位的累积误差呢?
相对定位应用个人认为多过绝对定位。绝对定位多用于简单的往复运动。基于数控系统的加工设备面对复杂的各类加工要求,基本都是采用相对定位。各种插补,各种算法修正是一种。更高级的加上视觉系统通过复杂运算补正。其实我也是小白,愚见不一定正确。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哈哈,谢谢你的回复。我受教了!

网友E:
相对和绝对,在PLC里面来说,往复运动和圆周运动的设备,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来讲,绝对位置好编程一些,而我对于PLC编程,绝大部分都是用绝对位置编程。个别机器也用相对,所以说这是根据机器状况来的。
对于精度来说,我认为在一个周期内,应该差不多,精度的大部分取决于机床的加工精度。

网友F:
看技成视频说得,相对定位有误差而绝对定位却没有误差------那所有系統全都用絕對命令 不就沒誤差 可能嗎 當然不可能 那這句話一定是錯的

編碼器有增量編碼器 有絕對編碼器 我可沒聽過有"相對編碼器" 在控制上對移動的指令有增量命令及絕對指令 多數有原點的設備 採用絕對命令使用方便 若脈衝當量事除不盡還可避免累計誤差(分度運用) 若是做輸送帶功能那只能用增量命令   因為他沒有原點
至於精度那根用哪種指令關連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啊 但是他们却说相对定位有累计误差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啊 但是他们却说相对定位有累计误差
增量或絕對的移動命令 都會有誤差 而累計誤差來自哪裡 說得出來你就不會有疑惑 我給你三天思考 我上面答覆已告知一個答案

楼主:
上面你说的是累积误差跟指令没关系 和编码器有关系,但是我所看的教程和其他人回复都说的是和指令有关系的 越来越疑惑了
我的问题都是以增量式编码器而言的 每次开机都回了原点 但是绝对定位指令只有一次误差 而相对定位指令确有累计误差
实在想不通 PLC把相对指令翻译成绝对指令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何来累积误差?

网友G:
说的不够准确;
对于同一次运动,可能产生的误差都会存在,二个区别不大;
仅仅是相对位置控制会产生累积,而绝对位置不会累积而已;

网友F:
這些專業術語 你必須搞清楚其定義
誤差 是指控制器經運算所顯示出的位置 與機台實際跑出距離的差距
累計誤差是經過多次移動誤差的累加
例如 MOVE 10  MOVE30 MOVE 60  起始位置原點
在絕對命令下 最後停留在60的位置 所以也只有60位置的誤差 基準點還是原點
在增量的命令下 最後停留在100的位置 但他變了兩個基準點 所以有三個誤差的產生 也就有了累計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