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第一次见到线性伺服做的设备(20151103)

楼主(2015-10-31):
三菱线性伺服加电子尺精准定位。双头单轨高速交互贴装。没有了丝杆,整个运动部分轻滑了不少,响应的速度和效率大幅度提高。

网友A:
直线伺服马达?是如何驱动进行运动的呢?也是使用感应线圈做直线行走的吗?

网友B:
直线电机,哇

网友C:
第一次见到,哎落伍了。

网友D:
高精度?看起来相当不错。

网友E:
这个就是磁悬浮原理吧,把线圈变成直线

网友F:
直线电机只听过1、没见过,直线伺服更不了解了。

网友G:
线性电机一般都是用在高精度加工机床,三座标吧!

网友H:
是不是要求挺精确的?黄蓝线是不是定位线?

网友I:
又涨点见识。没听说过。

网友J:
长见识了!

网友K:
高大上的设备啊,这得花多少米?

网友L:
电子尺才是关键,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M:
高大上啊

网友N:
果真是NPM贴片机,在2008年已出来了,现在应该是第三代,直杆式贴片头的经典代表,精度高,稳定性好!

网友O:
看看驱动器    三菱的还没见过

网友P:
看起来高上大,用起来也舒服,只是价格上也很“舒服?”吧

网友Q:
新进的设备?

网友R:
把伺服電機切開展開來就是線馬 現今其功能可以做到高速 高精 大推力 目前廣泛用於3C產業
線馬怕汙染 因其使用的光學尺多是開放是學尺 基本要求步距為0,1um 其頻寬要求為4G 才能達到高速高精的要求 我先前show出照片 手機鏡面的加工 用的就是線馬 但學尺的要求用的步距為10nm
大推力的線馬 用在轉台這是個趨勢 已有多家廠商已開始推出

网友R:
回复 网友L:
這不是關鍵是面上都有標準品提供 但驅動器這可就是硬功夫 這才是關鍵技術

网友S:
回复 网友H:
黄蓝线是不同的两个人检查螺丝紧固所做的标记

网友T:
高大上啊,楼主怎么不拍几张设备全照啊

网友U:
回复 网友E:
不是磁悬浮,就是绕线的区别,控制方式和普通伺服一样!反馈信号用光栅尺

网友V:
直线感应电机吗?

网友W:
这个东西06年我第一家公司就用这样的设备,电子行业,这个力量挺大的,上电周后用力拉不动,不知道现在是第几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