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1):
求助wincc2008_sp4安装步骤,哪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A:
双击SETUP.exe,然后按屏幕提示操作。

如果应用水平不行的话,可以请教附近的大虾手把手帮你安装。

网友B:
楼主安装了吗?
安装过程具体遇到什么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安装了一个2007版的打不开  上网查了下  要把设置电脑里的队列,还要安装个什么软件 还说最好是纯净版的系统 看的一头雾水 现在准备装个2008版的sp4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这不还没装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了一个2007版的打不开  上网查了下  要把设置电脑里的队列,还要安装个什么软件 还说最好是纯净版的系统 看的一头雾水 现在准备装个2008版的sp4

WinCC Flexible和WinCC要分清,不明白的可以去看百科。

网友C: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SP4 安装这个软件倒是没有什么难的,就是要放在根目录下面才能安装。还有就是要装的东西太多了,有的电脑操作系统就没有,那就只有换操作系统才可以。反正我装这个软件时,走了不少的弯路。

网友D:
没什么的啊,蛮好装的,主要是看系统,系统需要的是完整的,没删减的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E:
很好装啊 按照提示来就好了 我是WIN7旗舰版系统

网友F:
请问我的安装老是提示软件不能完全安装  148   是怎么回事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