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1):
我用步科HMI连接西门子PLC
我在步科上设置数据

PLC上的
但是我实际运行时,在屏设置的数据到PLC后不一样,如:屏上=1  PLC=16  屏上=100 PLC=4096 .  数据好像是16进制的。我要怎么才设置数据一样呢?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1、什么叫BCD码?通俗的说就是用16进制数来表示10进制数,如果转换为二进制的话,会发现差异巨大:
  例如整数10,  转换为二进制就是  0000 1010
    而BCD整数10,转换为二进制就是0001 0000
2、西门子S7-200的定时器指令中的PT引脚的数据类型为INT,即有符号整数,而不是BCD码。
3、因为你在触摸屏的数字输入控件中选择小数位1位,所以你输入1.0,也就是10,因为最右边为小数位。

综上,你应该将VW500的数据类型改为整形并注意输入数据的小数位的设定。

楼主:
谢谢!数据类型改为有符号整数~加小数一位,是为了设置时输入单位为秒……对了那个数据编码需从BCD改为BIN吧?……再次感谢明天去公司试下。

楼主:
再次表示感谢~~已经设置好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BCD码是不是等于8421码、?

网友C:
搞欧姆龙搞多了吧 呵呵

网友D:
搞定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