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1):
操作员MM说她就从程序员的电脑里用U盘复制了个程序到机台电脑文件夹。加载程序后就报了一系列合计5个故障代码。机器就无法使用了。
。开始一个一个的按代码去试着排除故障,以为是送料小车寻址通讯等等有问题。折腾一番无效果。就推测是不是系统中毒破坏了文件导致异常,想还原系统却杯具的发现根本没有备份文件。万般无奈,以管理者身份登录系统,查看机器数据精度参数,原始数据都无异常。综合分析5个故障代码,都指向系统数据库。于是就极度怀疑是MM失误删除了数据库文件。想恢复数据库,却根本不知道那个文件夹是。最后无意中把路径指向D\machine\D-Base.居然奇迹般的好了。现在仔细分析下,原来机器的精度参数都存在于数据库文件中,加载程序后机器会自动识别对比程序与数据库的是否一致。而我们的操作员MM在加载程序的时候,直接点击了数据库指向按钮,接着把他与用户程序文件夹连在了一起。而正确的做法确是通过旁边的用户程序按钮加载文件。后果就是修改了数据库路径。一系列问题就出现了。

网友A:
弄好了,赶紧Ghost。

网友B:
1、软件没有操作者权限,管理员权限的区分,普通操作员极易把系统点击调乱参数。
2、软件没有基础参数的书面备份,哪怕是制作一个TXT说明保存在电脑上面也好过没有。

网友C:
搞好了,也挺好的,经验!

网友D:
经验介绍的不错,2楼的意见也值得参考。

网友E:
嗯,应该弄个说明啥的。要不太整人了

网友F:
这是什么设备呀 这么高级的程序

网友B:
应该是高速贴片机,做电子线路板的设备。
奇怪,干嘛不组成局域网并制作一台总的生产数据服务器?每台设备都是独立的本机数据库吗?
电子工厂不同于其它简单的工控行业,需要记录批次元件,需要记录生产数据,需要记录制造出来的产品或者半成品批次,数量,日期等等。

网友G:
是贴片机,怎么操作员也可以修改程序?太不规范了吧

网友H:
松下的编程软件太烂,直杆式贴片头为了提高速度要多分料站,有时要人工优化!

网友I:
搞权限设置啊,,

网友J:
有详细的介绍吗,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K:
楼主这是组太?

网友L:
有次设备打印功能出问题,操作点打印机时不小心点到了网卡设定,还把网卡给禁闭了,害得维修人员折腾了大半天。

网友M:
没有操作权限吗?

网友B:
其实工控软件一般都是讲的是操作界面,还有数据统计与参数设定的功能实现而已,至于权限设定,这个一般不做要求,因为如果设置多级权限,就会涉及到密码的管理与设定,还有一旦密码忘记或者丢失,对设备的软件系统都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工控设备软件控制系统不是涉及资金管理或者费用结算的商业软件,保密性要求不高,除非是涉及尖端产品的配方数据的严格保密的生产设备,这个在要求设备商研制的时候,会在合同里面严格要求,比如生产核原料的离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