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1):
我想实现屏跟PLC,屏跟仪表同时实现通讯。求解

网友A:
同时实现通讯?
只知道屏连PLC,PLC再连仪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看我们单位师傅用西门子直接就是九针的78跟PLC的38然后接235出来到RS232转RS485D的。这样的通讯是屏跟PLC和仪表么?

网友B:
三菱的什么型号?
用PLC的编程口和屏的RS232进行通讯,然后PLC再安装通讯扩展板和仪表用RS232或者RS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