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1):
电脑是win10 64位的,和xp的虚拟机一样装的都是V4.0 STEP 7 MicroWIN SP9,s200的cpu用USB TO RS485的线连到电脑,电脑和虚拟机装的是一样的驱动,一样的用ppi的com口,虚拟机可以连上,电脑死活连不上,是不是win10 64位的电脑就是不能连?有没有用win10的能和s200连上的?
另外再问下step7 5.5的话,我现在也是在win10上用,由于没有s300的设备所以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通讯,有没有用win10电脑和s300能通讯的呢?

网友A:
好像都只是支持到win8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装上了就是不能连plc。

网友B:
win10 64位装V4.0 STEP 7 MicroWIN SP9可以正常连接s7-200。看看PC/PG接口选项里面是否选中PC/PPI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哦,跟我虚拟机是一样的设置,等我周一到公司再试试,谢谢了哦。

网友C:
USB TO RS485的线连到电脑,COM口确定设置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没问题的,设备管理器能看到com口。昨天试了下,microwin也重装了下,还是连不上。虚拟机能用就凑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