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1):
想买一个编码器来玩,不知道要多少脉冲的,请教各位师傅,定位测长度或者测速一般都用多少脉冲的?谢谢

网友A:
1.计算下限,根据精度要求算出下限要求编码器脉冲最小值。
2.计算上限,根据接收器的最高频率,编码器的最高转速,计算出编码器脉冲的最大值。
3.在计算出的上下限之间选一个好处理的,经济实惠的,市场常见的,满足现场要求的....
4.别忘的电路匹配问题。

网友A:
编码器最高转速是指实际转起来的最高转速。
这个速度一点要小于编码器允许的最高转速。
计算出来的下限一定小于上限
这二点不满足,说明选型错误,要求不合理。

网友B:
编码器脉冲数的选择,就是两头的计算,第一要考虑一个脉冲的最小分辨率是否满足需求;第二要考虑最高转速时脉冲数是否满足系统的频响要求,会不会因频响太高,硬件电路饱和。

一般,在保证最小脉冲数满足要求的前提下,脉冲数不要太多。一来对硬件的性能要求低(成本低),二来对信号的抗扰能力有好处,不容易出现干扰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增量编码器信号一定要高速计数器处理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每周脉冲数计算最高转速对应的频率,来选择驱动。只要计数器的频响够用,即可。一般都需要高速计数器。k级的计数器没戏,几十k或上百k的频响才够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增量编码器信号一定要高速计数器处理吗?
呵呵,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大约是每秒10万个计数信号(也就是100KHZ的频率),试想,如果用普通的PLC输入端口进行计数,也就是0.01毫秒接收一次计数,但是普通的PLC扫描周期才是1毫秒一次左右,所以为了接收时间更短的信号,就必须使用PLC的高速输入端口。

网友E:
呵呵;既然是学习,不用考虑那么多,常用的360P/R  600P/R 1000P/R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