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1):
上面程序是控制两个电机,启动后电机1运行10S后停止,然后电机2再运行5S,然后停止.

上图的执行顺序是不是这样的:

X000未闭合时:

1,输入采样,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X0=0,YO线圈=OFF,Y0=0,Y001线圈=OFF,Y1=0
2,执行程序:
  X0=0,T0=1,Y0=0  Y000线圈=OFF
  Y0=0          T0线圈=OFF
  T0=0,T1=1,Y1=0  Y001线圈=OFF
  Y1=0          T1线圈=OFF
3,输出 第二步中各线圈状态,再次扫描各输入接点及输出线圈状态

X000闭合(按下启动)时:

1,输入采样,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X0=1,YO线圈=ON,Y0=1,Y001线圈=OFF,Y1=0
2,执行程序:
  X0=1,T0=1,Y0=1  Y000线圈=ON
  Y0=1          T0线圈=ON
  T0=1,T1=1,Y1=1  Y001线圈=ON
  Y1=1          T1线圈=ON
3,输出 第二步中各线圈状态,再次扫描各输入接点及输出线圈状态

网友A:
是的,没错,一个定时轮换电路而已。
PLC的执行原理就是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的扫描个输入状态,然后运算出输出结果并输出,每次扫描并运算的时间大概在几毫秒左右,性能更好的PLC则需要的时间更加短暂。

网友B:
按一下X0,一台电机开10秒,停,另一台开5秒。停。

网友C: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逐行扫描; 遇到END从头开始。
大概是这样的。

网友D:
可以就按楼上几位所说理解。
描述中,“X000未闭合时-2,执行程序:X0=0,T0=1……”之“T0=1”,应当是T0接点的非等于1。

网友E:
从上往下 循环扫描的。

网友F:
是的,没错

网友G(2016-01-09):
模拟了一下,10s后y0不停止是怎么回事?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模拟是点一个x0它会一直接通,所以y0的不会断开,严格意义上说会十秒之后断一个扫描周期,如果你x0是点动的话,你的y1也是不会接通的,因为t0是y0保持的,用t0保持一个m0,用m0的常开通y1就可以了

网友I:
程序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循环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