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1):
我这有一台三菱变频器FR-F740 15K CHT  上电报E7   我还有那些地方没有查到  请三菱变频器维修高手给予技术支持先谢谢

网友A:
没有修过这种故障。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B:
有难度的故障。

网友C:
三菱F系列的,报警E7,E6是通讯不上故障。你把驱动板子上不是有个MCU吗?把它周围的光耦测量一下,好像是PS9687,一般情况是光耦坏掉了,6个全部更换,因为寿命到期了。因为一旦光耦不良,波形发生改变,哪怕一点的改变,就报警。跟MCU 交换数据,对波形要求高。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楼主的题目是E740.不是F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关于FE的问题,需要问楼主发帖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是啊,可能搞错了,好像他在群里问的也是E740.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师傅我的是FR-E740

网友E:
又戳到某些人痛处了

网友F:
我中心11月16-17在上海举办变频器维护与应用培训,欢迎咨询 18600559133杨老师

网友G:
三菱E740的机器,质量不稳定,很容易出现故障,这个E7是三菱里面最烦的,没有几个人精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