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大神

楼主(2015-11-01):
我需要用到三菱系列PLC实现一下功能:
1.模拟量电流某时刻输入的值范围在0-7mA;
2.通过PLC进行区间选择:若电流在0-1mA范围则L1灯亮;在0-2mA则L2亮;。。。依次类推。
求教各位大神,出于控制成本,我选择哪款PLC合适。FX1s能实现我这个功能吗?感谢!!!

网友A:
FX1S型PLC不具备模拟量处理功能,需要再配置1只模拟量模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FX1S也同样可以接AD模拟量的;不过需要FX1N-2AD-BD的模似量扩展卡;
FX1S FX1N现在基本上不销售了;
请选购对应的FX3SA  FX3GA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1S也同样可以接AD模拟量的;不过需要FX1N-2AD-BD的模似量扩展卡;
FX1S FX1N现在基本上不销售了;
请选购对应的FX3SA  FX3GA代替;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大师用FX0N_3A可否直接用在FX1S上呀?

网友D:
用模数转换模块,会把你那值转成数字量,然后随便你处理乐

网友E:
在某宝上买个带模拟量的三菱高仿的PLC功能和软件都兼容,价格便宜的很,芯片也是用的三菱的,稳定可靠!支持一下民间企业吧!

网友F:
带模拟量的plc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