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1):
我目前用的是GP2501的屏,现在升级GP4501TW的屏,通过程序转换后程序是PRX的格式了,也是按照提示转换的,为什么提示类型不同呢

网友A:
随便新建一个工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新建一个工程试一下。
新建已经试过是OK的不知道原因出在哪,今天把普洛非斯的叫过来了,下午才到。

网友B:
转换要用Project Converter (工程转换器) 软件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转换要用Project Converter (工程转换器) 软件有吗
PRO-EX 装好就有了。

网友B(2015-12-04):
谢谢版主,装好后有了。

网友B:
GP4501TW屏,USB1口用USB数据线Y-C432A公对mini 5Pusb数据线传输,USB2口是否可用公对公双头usb数据线传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P4501TW屏,USB1口用USB数据线Y-C432A公对mini 5Pusb数据线传输,USB2口是否可用公对公双头usb数据线传输。
按照你的描述应该用专用数据线CA3-USBCB-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