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1):
先谢谢!三菱的上图:

网友A:
这是编码器反馈的数据对吧,是编码器的通讯端口传输的数据吗?是什么类型的通讯端口呢?RS485?CAN总线?
还有,需要知道,是增量类型的编码器吗?还是绝对值类型的编码器呢?
还有一个因素,反馈并采集编码器数据的时候,编码器的转轴是如何旋转的呢?是使用手工随机旋转?还是有规律的旋转一定的角度?

网友B:
看不懂,能说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懂才发上来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哦,那等着坛里高手解答,共同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那等着坛里高手解答,共同学习了。
怕是没什么希望。

网友C:
你想要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干嘛?
大师来了
我想看懂这些表示什么意思,然后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