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1):
大家好。最近公司老是发生转盘装不到位的现象,就是蜗轮蜗杆电机带动的转盘。我们的转盘有的转了90度就停下来了。有的转180就停下来了,请问这是靠内部电机结构控制的还是传感器感应到才停下来的呢?据公司师傅说是靠内部电机的结构可以是它转90度或者180,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请大神帮忙

网友A:
拍照上传图片,才能做出判断。
有的设备的旋转工作台,是依靠机械零件的动作进行定位的,比如像老式电风扇的档位开关一样,咔嗒一声,就是换挡。
有的则是通过电气控制进行定位的,比如马达附带有刹车线圈和位置传感器,到达指定的位置,通电进行刹车,还有更加高级的定位马达,比如步进马达和伺服马达,只要通过电气信号告诉它行走多远,它就得乖乖的行走多远,一字不差呀。

网友B:
楼主上图,多角度清晰照,铭牌看得清更好。

网友C:
也可给出型号,看电机是哪一种;电气控制方面,也可以看一下。

网友D:
 没见过,,上个图让我见识下啊

网友E:
肯定得有位置检测才行。不然肯定不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