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加一个M50?!

楼主(2015-11-01):
伺服的原点回归程序

网友A:
延迟一个周期再去复位S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延迟一个周期啊?

网友B:
相当于初试化处理,在停电后刚送电的瞬间,进行必要的程序处理(SET M10)。

网友C:
与指令的特性有关吧,猜的;或者,可试一试不要M50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