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1):
甲地和乙地分别各有两台水泵,要求可以单独启动每一台,可以单独停止每一台,也可以同时启动甲地两台或者乙地两台,也可以同时停止甲地或者乙地两台,也可以甲乙两地同时启动,同时停止。请问这个用三菱PLC怎么样编程呢?谢谢大家啊……

网友A:
刚刚试了一下 也不知道对不对  不对勿喷 我也是刚刚学的

网友A:
貌似这样还好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样还好点吧
看不懂?说明下动作流程

网友A:
刚刚那个没有自保持

网友C:
四台水泵哟,甲地两台,乙地两台。
用PLC编制程序进行控制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就是总共可以有十四个按钮开关。
四个水泵要独立启停,肯定需要八个开关,甲地两台同时启停需要两个,乙地两台同时启停需要两个,四台同时启停需要两个。十四个开关哟,需要慢慢研制出程序出来。

网友D:
可以先把编程要求理顺,再试编程序……

网友E:
这个不难的,只是多几个输入点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网友F:
这要看选什么硬件了!

网友G:
这是实际项目?

网友H:
看标题就晕了,做等实例了。

网友I:
对于新手可以自己先把电气原理图画出来,才好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受教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呵呵,客气了,相互学习了,

网友J:
PLC做这个太简单了。

网友K:
这么高手出手,10分不够用啊

网友L:
应该不是很难,plc输入信号多一些而已,

网友M:
用个四档开关转换四种模式,理论上四个按钮足矣

网友N:
只是输入点比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请问教主,这个题怎么弄呢?可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O:
那个要用到的按钮不少,先把按钮定意,再用置位,复位来玩成是较方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不可以用置位、复位指令来做的,只能用开关量、线圈来做……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不可以用置位、复位指令来做的,只能用开关量、线圈来做……
那也方便呀,如x0---x3作启动,加y0--y3自锁x4---x7作停,x10并在y0y1启,x11并在y2y3上启,x12,窜在y0y1上作停2位,x13窜在y2y3上作停2位,x14并在全部动上,x15窜在全部停上。

网友J:
回复 楼主:
现在外面下午回去给你弄弄。

网友P:
二个按钮加二个4档开关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J:
好的,教主,在此先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O:
大师,你这么你说搞得我云里雾里的,可否编个梯形图指导一下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O:
朋友,我刚按你的思路编程,程序怎么样也编不出来…………

网友Q:
回复 网友A:
人家是4台泵
被你简化了
这少了一半嘞!

楼主:
请师傅们帮忙看看,这是我提问题的那个程序,如有不对,请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O:
大师,谢谢你的指点!本人已将这道题做出来了。

网友R:
我想应该是用1个5档开关控制5个模式,2个按钮控制启停就可以了。

网友S:
四台水泵要可以分别控制就要有4个输出,而控制方法可以在开关线路和程序双结合的方法实现

网友S:
简单实用的方法是甲乙两地各4个自复位开关相互并联,也就是甲地X1和乙地X1并联 甲地X2和乙地X2并联 甲地X3和乙地X3并联 甲地X4和乙地X4并联,让后用ALTP 交替指令来分别控制4个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