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1):
标示写的白接test 黑接Q+Q负 蓝接负 棕接正 旁边还有pnp npn 选择 h与d选择
    问 白 与黑接什么  h与d分别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我也没有用过,也没查资料,顶一下帖子。
两根电源线应当是确定的,还有一根是输出线;应当是还可以选择输出类型,以便与控制器连接……

楼主:
主要是npn pnp 分不清楚

网友B:
楼主的sick一共几根线?我接触到的都是4根线,一般棕正,兰负,黑、白分别对应高电平输出与低电平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sick一共几根线?我接触到的都是4根线,一般棕正,兰负,黑、白分别对应高电平输出与低电平输出。
谢答 四线 颜色一致,可否理解为有信号输出(假如是漫反射。则是有光返回)。无信号输出。至于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这看npn pnp开关

网友A:
按“白接test 黑接Q+Q负 蓝接负 棕接正”,是四根线;“还有pnp npn 选择 h与d选择”,未能理解,是引出线、开关还是其他。
推测的话,棕、蓝是电源,白是输出,黑是选择(接电源+或-,选择NPN集电极开路或PNP集电极开路);实际情况如何,不敢肯定。

h、d则不好猜。

网友C:
没猜错的话好H,D.就是PNP,NPN的选择拨码开关。H就是高电平输出,意思是PNP型的。D是低电平输出,意思是NPN型的。棕,兰电源+,—。黑,白看你选择输出高,低电平。你选了H,黑色输出高电平。你选了D,白色输出低电平。保险起见,拿万用表测试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猜错的话好H,D.就是PNP,NPN的选择拨码开关。H就是高电平输出,意思是PNP型的。D是低电平输出,意思是NPN型的。棕,兰电源+,—。黑,白看你选择输出高,低电平。你选了H,黑色输出高电平。你选了D,白色输出低电平。保险起见,拿万用表测试确定。
有2个选择 一个是npn pnp 选择 一个是H D选择 2个功能应该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否这样理解 开关打到NPN的时候 就是上图,白线接24v.对应开关选H 即为lighton 无遮挡 输出0v; 有遮挡不输出
开关打到D light on 白线必须接0v,有遮挡才输出。
下图pnp输出类似 只是输出由ov变为24v吧了

网友E:
这是楼主的说明书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白色为常开常闭选择,接+就是亮起就信号(没有遮挡)。接-就是被遮挡有信号。NPN应该看选型,不知道这个图是不是你的开关图

网友F:
回复 楼主:
黑色肯定信号线了,判断NPN PNP找个继电器试验下就好了

网友G:
有实物不,接线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H:
同意11楼的说法。

网友D:
白线是选定光线被挡住时输出还是不挡住时输出用的;

网友I:
npn或pnp 开关上应该是有表示的。白色线的作用楼上说的都对。黑色线是输出。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由开关型号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