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D自整定功能

楼主(2015-11-02):
用的是施耐德PLC,是一个恒压供水的项目,想问一下系统要调试成什么样子才能开始自整定?看到手册上写要在系统稳定的时候开始使用,请问对于我的项目什么样的工况才算稳定了啊?

网友A:
既然要进行自己整定那么必须要进行一些系统的特征辨识。你要把机器装上去搞好初始参数再自学习。其实恒压供水搞个简单的PI就行,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不要求你最优化。能稳定运行达到用户要求不出,少出故障就行。把监控做好点就可以。

网友B:
首先,开机状态下,把恒压设定值置于100%,测试实际压力由0至设定值所需要的时间。然后根据自控原理,设计PID调节器的参数。可以是中值法(有超调),过阻尼(无超调)。满足实际现场的需求即可。

就按照闭环控制的那几个技术指标调试PID参数即可。一般情况,恒压供水是不希望有超调(过压)的,所以,要把系统调试称过阻尼为好。牺牲的是暂态的调节时间快速性。获取的是稳态的调节稳定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开机状态下,把恒压设定值置于100%,测试实际压力由0至设定值所需要的时间。然后根据自控原理,设计PID调节器的参数。可以是中值法(有超调),过阻尼(无超调)。满足实际现场的需求即可。

就按照闭环控制的那几个技术指标调试PID参数即可。一般情况,恒压供水是不希望有超调(过压)的,所以,要把系统调试称过阻尼为好。牺牲的是暂态的调节时间快速性。获取的是稳态的调节稳定性。
说得很好,其实我们也可以采用加速再刹车的思想采用多组PID,类似于模糊PID。在快达到设定了就采用不同的PID参数。不过要响应快必须得功率大这样加速度才会大。

网友B:
哦?楼上行家呀。你说的没错,在PID控制器里,有一个功能就是先开环给定一个值。待实际值接近设定之后,自动转换至闭环PID控制。这样调节,更简单、更快、更好。我喜欢这样的PID控制调节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楼上行家呀。你说的没错,在PID控制器里,有一个功能就是先开环给定一个值。待实际值接近设定之后,自动转换至闭环PID控制。这样调节,更简单、更快、更好。我喜欢这样的PID控制调节方法。
版主太高抬我了,感谢版主的赏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