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2):
如下图所示,该供水用的是恒压供水(两个泵单独两个变频器控制,电机45KW,泵是离心泵),目前转泵(假设1#运转2#备用)是先停1#泵再关1#阀,然后开2#阀开2#泵,这样的转泵会造成中途停止供水,现在想在转泵时不要停止供水。
我的想法是在1#泵没停时就把2#泵打开然后开2#阀的同时关1#阀,1#阀关闭后停1#泵,不知这样行不行,有没有人这样用过的,希望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加气罐不就OK了吗?

网友B:
频率控制合适就可以。

网友C:
因为出水和进水都是一个总干道,所以恒压供水的转泵无所谓了,即便是你停了1#泵,此时2#泵开着,压力是一致的,1#泵的进出口压力还是没变。再管1#截门就行了。

就是你的想法是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D:
阀门弄成可调的,剩下的就编程序呗,

网友E:
为了防止故障最好要阀门前加个安全泄压阀,我这的纯水恒压供水就是这样子做的

网友F:
在手阀前面各加一个止回阀,有气罐在满压的时候切入退出,没有气罐的话先切入再减速退出

网友G:
加蓄压罐成本巨贵,而且还要定期清理,否则里面会很脏的。
建议直接启动备用泵之后,才停机主泵,就算可能会过压,也就是十多秒钟的事情,或者担心会爆管,加装保险阀就OK了呀。

网友G:
其实根本就不用安装电磁控制的通断阀,使用规格和耐压足够的止回阀即可呀。
下图红色圆圈处,更换止回阀。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建议,现在硬件配置已经都是有的了,我担心有
1.在阀门关闭的时候,泵运转有没有问题(离心泵)。
2.两个阀在一开一关时水路会不会有冲突。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建议,现在硬件配置已经都是有的了,我担心有
1.在阀门关闭的时候,泵运转有没有问题(离心泵)。
2.两个阀在一开一关时水路会不会有冲突。

阀门就没必要了,建议安装一个止回阀,阀门根本无须控制。

楼主的担心确实存在,水泵在启动/关闭的时候,是有冲击,也就是通常所述的“水锤”现象,水锤影响可以尽可能的降低,比如说:可以在低频时进行转换,关闭水泵的同时(采取适当的减速时间),启动另一台水泵(采取适当的加速时间),让其在某一频率,自动打开(关闭)止回阀。当然,也可以采用缓闭式止回阀,缓闭式的冲击力较小,并且开/关时间也可调。

网友G:
如果采用止回阀,根本就不存在影响,备用泵压力到达之后,推动止回片进行供水,唯一担心的就是切换的时候,两泵同时供水供压,压力会不会飙升不可控而已。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如果采用止回阀,根本就不存在影响,备用泵压力到达之后,推动止回片进行供水,唯一担心的就是切换的时候,两泵同时供水供压,压力会不会飙升不可控而已。
说得好,飙升不飙升要看看两台机器的联动控制技术了,不过对于供水来说这技术没什么困难的,后面也可以加个大气罐来滤波。

网友J:
阀门和出口加装止回阀
在止回阀和阀门中间安装压力检测
这样就可以先切换泵
另外一台泵因压力达到自动待机。

网友K:
3楼的想法应该可以,再加上5楼的建议,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L:
都是PID调节自动的   备用起来后打开出水阀然后关闭主泵出水阀,然后关机。有止回阀还不行吗

网友M:
你那阀门必须换成止回阀的,要不原变频器的频率会一直下不来,就算是出水管没人用水了,没有安装止回阀的话,变频器频率一下降,水就会倒流回来,原后PID调节又会将频率加上去,这样变频器就得于是白加了。

网友N:
可不可以考虑把1号阀门和2号阀门改成止回阀,控制就简单了。

网友O:
在1号泵正常工作中,2号备用泵阀门未打开就起动,然后边关1号阀门边打开2号阀门,l号阀门关闭后停l号泵。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P:
降低1#的频率,打开2#阀门并运行2#泵,保证出水不会间断。

网友Q:
供水系统没有止回阀的呀,真是服了,至少泵出口要有一个压力表吧,恒压供水,压力变送器也没有?其实这个很简单,像水泵的话,如果打的比较高的话,没有到30HZ基本是没有压力的,这是经验,所以,你先把第二台泵加到30HZ,保证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看压力,再慢慢降 第一台泵的频率,同时注意观察压力,压力下降一点点了,就加第二台的频率,这样来回操作,就能达到要求了,最好加止回阀,不然,你这个要二个人操作才比较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