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2):
很久没有在坛子里发贴了,组态王是第一次应用,有些应用中的体会,现在有空隙整理一下有关应用的东东,顺便发贴分享给大家,不然忘掉了,或者给予借鉴,或者给予讨论。
1.没有开发狗,不可以编辑超过64点的工程程序;同样,只有开发狗,则只能运行5小时。也就是说在应用组态王时,至少要有一只开发狗,一只运行狗。
2.画面对于.PNG类型的图,作无背景透明的图块;
 .PNG图块放在编辑画面中会有背景,如图下方图块。去掉黑色背景,首先一定要是.PNG图(它已经是透明背景的图,但在组态王界面里会有缺省色覆盖),在“工具箱”里选择[调色板],选择[吸色管],点击要处理的背景处;再在此图块右键下拉菜单,选择[透明化],点击要去掉的背景处,就会去掉背景色了,象图例中上方图。

楼主:
3.下拉菜单
[命令语言]中输入脚本:
if (MenuIndex==0){ReportSetHistData2(3,1);}
if (MenuIndex==1){ReportPrint2("实时报表");}
if (MenuIndex==2){ReportPrint2("历史数据报表");}
if (MenuIndex==3){ ShowPicture("Msgbox");}
//执行自定义函数
if (MenuIndex==4){\\本站点\报表路径=ReprtName(\\本站点\报表名);
 \\本站点\存表结果=存表(\\本站点\报表名);
if (\\本站点\存表结果==1) {ReportSaveAs("实时报表",\\本站点\报表路径);} }
//历史报表页面设置
if(MenuIndex == 5){ReportPageSetup("历史数据报表");}
//历史数据报表打印预览
if(MenuIndex == 6){ReportPrintSetup("历史数据报表");}

网友A:
楼主继续,观看中,,,

楼主:
4.报表及查询
建立日报表,首先建立相关变量并保存设置
开发界面中的 [工具]下拉菜单,选择[报表窗口],界面中划出表格位置将生成一个空白的初始表格。
双击表格空处,黄圈显示处,会弹出报表设置子画面,在这里可以修改报表控件名称,设置报表的行列数目,以及报表的样式。比如设置报表控件名为Report3,列数为报表显示参数个数,因为是日报,行数数据从第5行开始,那么总行数应为28行。
报头直接定义在报表里,变量名同样也写在报表表格里。第2行为日期,第3行,第4行为变量名称,如下图

楼主:
再加入日期时间控件:点击[工具箱],选择[插入通用控件],将弹出本电脑已经有的控件,找到“Microsoft Date and Time Picker Control 6.0 (SP4)”,确定键后,将在界面中显示时间的下拉条
双击时间控件,会弹出下面[动画连接属性],
修改控件名为:如ADate3 ,为了对应报表的序号,报表是Report3。再在事件的CloseUp双击关联函数,写函数名称“CloseUp3()”
写事件的脚本:
   //日期时间格式
temp=temp+"-"+StrFromInt( Amonth, 10 );
if(Aday<10)
   temp=temp+"-0"+StrFromInt( Aday, 10 );
else
  temp=temp+"-"+StrFromInt( Aday, 10 );

\\本站点\选择日期=temp;
ReportSetCellString2("Report3", 5, 1, 28, 15, " "); //清空单元格
ReportSetCellString("Report3", 2, 2, temp);//填写日期
StartTime=HTConvertTime(Ayear,Amonth,Aday,0,0,0);

ReportSetHistData("Report3", "\\本站点\实际负荷3", StartTime, 3600, "B5:B28");  ReportSetHistData("Report3", "\\本站点\蒸发器进水温度3", StartTime, 3600, "C5:C28");
ReportSetHistData("Report3", "\\本站点\系统蒸发器出水温度3", StartTime, 3600, "D5:D28");
ReportSetHistData("Report3", "\\本站点\蒸发器压力3", StartTime, 3600, "E5:E28");
ReportSetHistData("Report3", "\\本站点\压缩机吸气温度3", StartTime, 3600, "F5:F28");
ReportSetHistData("Report3", "\\本站点\冷凝器进水温度3", StartTime, 3600, "G5:G28");
ReportSetHistData("Report3", "\\本站点\冷凝器出水温度3", StartTime, 3600, "H5:H28");
ReportSetHistData("Report3", "\\本站点\冷凝压力3", StartTime, 3600, "I5:I28");
……
x=0;
  while(x<24)
  {
    row=5+x;
    y=StartTime+x*3600;
    temp=StrFromTime( y, 2 );
    ReportSetCellString("Report3", row, 1, temp);
   x=x+1;
  }
保存,运行,在选择了日期后,报表将以小时为间隔显示指定日期的当天的指定报表数据。
保存报表将把显示的日报表以EXCEL格式保存到指定目录下。
用[保存]键的[命令语言连接],键弹起命令脚本:
string filename;
filename=InfoAppDir()+"3#冰水主机日报"+\\本站点\选择日期+".xls";
ReportSaveAs("Report3",filename);

网友B:
一次都没用过的路过,学习学习;
遇脚本,就不晓得看了。

网友C:
楼主有组态王教程视频吗?我最近想学习一下,

网友D:
第一次吗,第一次就知道用什么控件,报表函数等等,自学能力强大啊

网友E:
不错!
版主很忙,难得露脸啊。

网友F:
好厉害啊。。希望多多看到这样的好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