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2):
FX3U控制变频器FR700,控制三相电机。正常应该是先上升,到位后平移,到位后下降。现在上升到位后,偶尔会出现往下掉一些的问题,然后就不能平移了。请教。

网友A:
当发生问题时,程序中的各个IO输出点以及标志点的状态是否正常?

网友B:
加一个制动电阻试试看

网友C:
看看机械有没有问题。

网友D:
三相电机上升的部件没有刹车,肯定会下落,不像伺服电机一样,有定位不动的功能

网友E:
控制上升下降的马达,单单依靠变频器的刹车功能是不行的,必须加装电磁抱闸刹车机构,尤其是重载的货运升降机构。
楼主请检查设备的机械刹车机构是否符合上述要求。

网友F:
有刹车装置没?

网友G:
机械上面找找原因。

网友H:
先判断是控制的原因 还是另外的原因,如楼上各位所说。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控制上升下降的马达,单单依靠变频器的刹车功能是不行的,必须加装电磁抱闸刹车机构,尤其是重载的货运升降机构。
楼主请检查设备的机械刹车机构是否符合上述要求。
对咯,要加抱闸

网友J:
应该是没刹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