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祥工控机散热

楼主(2015-11-02):
研祥的所有系列工控机南北桥散热,都是通过导热硅胶片进行热传导的,早起的也有用到导热硅脂,但是早在2012年就已经全部淘汰导热硅脂了,全部用导热硅胶片取代了导热硅脂。今年开始,也有一些新项目会用到导热凝胶,但是还在测试阶段。

关于工控机的散热问题,大神们可以探讨啊!

网友A:
拆焊模块,经常搞得满手的导热硅脂

网友B:
还是建议使用类似电脑CPU芯片上涂抹的含银的导热硅脂,这种散热效果才是最好的,当然散热器也要给力,纯铜散热器。

网友C:
还不知道导热凝胶,是不是有什么优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建议用导热硅胶片吧,导热硅脂确实有点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导热凝胶是取代导热硅胶片导热硅胶片的趋势性材料,有兴趣可以点开链接了解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导热凝胶是膏状的,但是永久不干、可无限压缩,可以实现自动点胶。寿命可以保证10年以上,比导热硅脂好太多,而且热阻也很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土豪、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