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2):
请教各位大哥三肯通电显示GAL4说明书上无此代码

网友A:
老弟,我的有AL4---是否发生电容的急剧放电。

网友B:
请说明俱体型号
1.正确设定增益
2.连接反馈信号电缆CD055查看下

网友C:
AL4--系统异常。
干扰或者板子有问题。

网友D:
这是三垦什么系列的变频器?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没有插温度传感器,居然报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