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2):
安装PCB电路板可以用塑料螺丝代替金属螺丝吗  如果可行的话 是否对电路板正常工作影响

网友A:
金属螺丝有接地的作用吗?如果有当然不行,如果没有,仅仅固定用什么都行。

网友B:
如果能满足要求的话,则应是由设计决定;可能是考虑强度、耐用性等方面吧。

网友C:
2楼说的对,看看板子上螺丝孔的地方有没有一圈金属的圆环,有的话就是接地用的,最后不要用塑料代替,仅仅是固定的话就可以随便用甚至不装螺丝也行

网友D:
金属螺丝强度足够,抗拉强度与防震动性能对比塑料螺丝强百倍千倍,并且楼上也提到了,用作电路板的金属接地屏蔽作用。
按需而用才是正道。

网友E:
看需要的强度来定!

网友F:
有的可以,看实际情况定。

网友G:
是否需要通过金属螺丝通电,保护等。你那个塑料的经得起高温和机械强度么?

网友H:
2楼正解

网友I:
还是不要用,由省不了几个钱。

网友J:
最好用金属,导电不导电是其次的,关键塑料时间久了会老化 发脆,尤其在震动 高温等环境恶劣应用场合。

网友K:
楼主是出于什么目的要用塑料的螺丝换掉金属螺丝
金属螺丝主要是强度和接地考虑
如果这两方面问题都不是问题就可以换

网友L:
最好还是根据使用环境,本身的作用来决定。

网友M:
用飞机架不是更能降低成本?尼龙支架的寿命不短,在劳动力成本飙升的年代,少个螺丝意味着降低成本

网友N:
按设计要求,这种东西最好就不要省了。

网友O: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网友P:
应该是是具体情况而定吧

网友Q:
有地方是起接地做用的,不能用,要是起固定做用的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