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2):
请问下各位大神,为什么三菱Q系列的PLC中的输入模块用正极做公共端,而输出模块用负极做公共端的?
怎么理解吗?

网友A:
正确使用就行了。

网友B:
近接开关PNP与NPN分清楚,使用没差别

网友C:
呵呵;要看模块的型号;
一般输出的晶体管型的常用QY40 41 42的都是NPN的,而PNP的也有对应的模块QY80 QY81;
输入模块QX40 QX41 QX42输入的为正公共端;
输入模块QX80 QX81 QX82输入的为负公共端;

网友D:
楼上给的解释很清楚,加深记忆!

网友E:
很好理解
他上男厕,她去女厕,它随便
--规定

网友F:
这个只要看图纸就行了,不用理解的那么透的。按图接线正确就行。

网友C:
这类模块接线插座的外壳上都印有详细的接线图,按外壳标的方法接就行了;

网友G:
看以上回复的意见是,通常的应用,把它作为产品的特点即可;或者,按要求选型。
至于为什么会如此设置,可能与当时的应用要求(习惯)或技术条件等有关。

网友H(2016-06-12):
3楼回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