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与PLC的通讯

楼主(2015-11-02):
请问各位师傅们,DCS与PLC的通讯一般会是哪一方做,我手上有个单子就是要求我的PLC要能与厂里的DCS系统通讯起来,因为对这块不是很了解。

网友A:
可以使用工业以太网总线,RS485总线,CAN总线等等巨多的通讯方式。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信息量,安全性,稳定性,实现技术难度,维护方便性,价钱,等等再确定走什么总线和协议,是否要加密等等。AES加密还是很好的比3DES好也方便实现可以选择密钥长度。

网友C:
一楼把方式说了
二楼把安全说了
集合一二楼就齐了!

网友D:
还有一个类似于通讯协议的文件,要导入DC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