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编程(小信号切除)

楼主(2015-11-02):
(无正文)

楼主:
小弟是个初学者,想请教
下一张图是FC305内的程序
第一张图fc305中150如何得出?
下一张图中#in与上图FC305中的in区别

网友A:
楼主编程思想很先进
。门限,坐标平移,坐标尺度缩放,分段补偿在ADC后面都是常用的。非专业人士说的语言不标准不要喷哈。

【方案】
双向通信,图尔克高效执行的IO-Link技术

网友B:
我只看到使能,输入,输出,比较指令。还有不同进制的输入。楼上说得太高深,真心不懂。

【方案】
华北工控:家电“智能化”已成趋势,对硬件提出更高要求

网友C:
是不是像滤波器一样的意思?
【方案】
小菲课堂|FLIR Ignite云服务软件:颠覆传统创建报告的流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弟是个初学者,想请教
下一张图是FC305内的程序
第一张图fc305中150如何得出?
下一张图中#in与上图FC305中的in区别
1、150/27648/20约等于0.1mA
2、带有#in的说明其为局部变量。

【方案】
台达数控NC、伺服和变频器在非标铣床行业中的应用

网友E:
这个就是形参和实参的区别、 #IN #TEMP这些都是局部变量, IN是实参,定义接口数值。这个其实可以连模拟量转换程序封装在一起了。 为什么是150 :150/27648/16 大概在3.39mA 要不然传感器断线这些就是直接-32768了,这时程序传0给后面
【方案】
飞船竟因甲烷泄露导致爆炸?!FLIR GF77帮你检测“逃跑”的气体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两位的回复
是不是这样理解:
S7-300模拟量模块4-20ma模拟值对应十进制0-27648
将其转化为 Y=KX+B 一条直线函数
已知两点(4,0)(20,27648)
可以求得:K,B的值
然后讲Y=150带入,可求得X=4.0868ma
但是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in-shu值为150,就可以达到切除小于1A的电流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两位的回复
是不是这样理解:
S7-300模拟量模块4-20ma模拟值对应十进制0-27648
将其转化为 Y=KX+B 一条直线函数
已知两点(4,0)(20,27648)
可以求得:K,B的值
然后讲Y=150带入,可求得X=4.0868ma
但是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in-shu值为150,就可以达到切除小于1A的电流值??
差不多就是这样,不过用的是直线方程中的二点式。

【方案】
图尔克 危险区域的快速断开线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