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2):
请教下大神,我用的Unicon触摸屏,想把里面的配方保存到PLC里,以后要用的话直接从PLC内导出,可以实现吗?请问下需要怎么操作呢?PLC是永宏的,三菱也行。不甚感激

网友A:
plc做不到这些的。

网友B:
容量不大的话,可以存储在数据寄存器里面,但是断电保存是个麻烦事。

网友C:
西门子的应该是可以的,外加存储卡

网友D:
应该不行,这些配方包含了和plc的通信部分,如果触摸屏失去这个通信配方,就无法和plc通信,更不可能调出数据……

网友E:
看回复也是一种学习,

网友F:
容量不大的话可以存在寄存器里面。

网友G:
要看你保存数据的数量,太多了PLC是没办法的,不多可以用PLC寄存器来实现,相对而言,屏的存储器容量要大的多,为什么要移到PLC上呢?

网友H:
在PLC里面保存也可以,但是触摸屏里面有专门的配方功能为什么不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