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集电极输出方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1-02):
第一图的CZ和GND位置可以对换吗?

网友A:
左图二信号不可以对换
有图是光耦驱动
使用上注意负载电流
二图电路连不到一块,都是输出

网友B:
左图没戏吧?工作不了。集电极开路缺上拉电阻。右图可以工作,因为负载作为了集电极开路的上拉电阻。

网友C:
觉得2楼说的有理,楼主是不是也是这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