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3):
各位大神,请问MD380可以实现MD320的全部功能吗,在力矩控制方面呢?如果不能,又有哪些差别呢?请指教

网友A:
这个虽然是汇川公司的人才能解释清楚点,但是我就我目前知道来说,每一类行的变频器都是变频器厂家大概针对他们相应的客户来开发的。除了功能上有些大概的差异外,还有关于启动曲线的一些差异的

网友B:
可以的,MD380是MD320的升级版,力矩控制也可以做的,具体你看看说明书。

网友C(2016-01-26):
汇川新推出了MD310系列(18.5KW以下)及MD500系列(18.5KW以上),MD380的升级版

网友D(2016-06-27):
基本功能都可以实现,具体到内部结构估计只有汇川自己能说清楚了

我司专门代理丹佛斯、汇川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