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3):
谁会富士G11/P11变频器改功率?

网友A:
这个真不会

网友B:
富士G9 系列改动来的方法
富士变频器G9S/P9S修改容量,类型,电压等级的方法:
按reset键+PRG键,出现C参数
按上箭头键或下箭头键找到C08=容量或>>键+PRG键U00,先修改
131=0.4G  132=0.75G……  136=5.5G/7.5P……141=22G/30P …
修改后按data键存储
用>>键+上箭头键修改C05=G/P类型    G=0,P=1
修改后按data键存储
富士G11
找到P02参数就可以改了,P02是电机铭牌的额定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富士G9 系列改动来的方法
富士变频器G9S/P9S修改容量,类型,电压等级的方法:
按reset键+PRG键,出现C参数
按上箭头键或下箭头键找到C08=容量或>>键+PRG键U00,先修改
131=0.4G  132=0.75G……  136=5.5G/7.5P……141=22G/30P …
修改后按data键存储
用>>键+上箭头键修改C05=G/P类型    G=0,P=1
修改后按data键存储
富士G11
找到P02参数就可以改了,P02是电机铭牌的额定功率
可以自已百度,网上都 有方法找到

网友C:
收藏了,要是有各种品牌的汇总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G11、P11和G9改功率方法一样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知道三菱的怎么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富士G11、P11机器最大能改到多大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富士G11、P11机器最大能改到多大功率?
一般是大一级是设计的余量

网友E:
没修过富士

网友F:
富士G11、P11机器 0-22KW  一档  30-400KW 又一档

网友G(2016-08-06):
富士G11、P11机器 0-22KW  一档  30-400KW 又一档  #10楼
35 楼主
富士UD&G11系列:先按“PRG”键,然后同时按住“PRG+移位键?”3秒,然后自动进入“U”参数群,参数U50为功率修改,修改时需按住“STOP”键。解密方法:先按PRG键,再按向下键∨调整到2处,然后长按SHFIT+PRG 3秒,自动进入U参数后放开PRG键,再加按RESET+DATA键自动进入N参数群,N76显示的为用户设置的密码。
 刚刚从朋友圈转过来的,希望能帮助到有用的人,也感谢作者。

网友H(2019-01-21):
请教下P11改G11是U多少号参数?

网友I(2024-03-03):
引用 网友G:
富士G11、P11机器 0-22KW  一档  30-400KW 又一档  #10楼
35 楼主
富士UD&G11系列:先按“PRG”键,然后同时按住“PRG+移位键?”3秒,然后自动进入“U”参数群,参数U50为功率修改,修改时需按住“STOP”键。解密方法:先按PRG键,再按向下键∨调整到2处,然后长按SHFIT+PRG 3秒,自动进入U参数后放开PRG键,再加按RESET+DATA键自动进入N参数群,N76显示的为用户设置的密码。
 刚刚从朋友圈转过来的,希望能帮助到有用的人,也感谢作者。
为你点赞,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