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3):
说明:图中绿色盖子下面安装一个或者几个检测器件,距离可调,2米范围之内,如果检测到2米范围之内有东西则输出开光量停止设备。有没有相关的型号参考?谢谢!

网友A:
检测器件是金属材质?

网友B:
光纤、激光!

网友C:
反射型的光电传感器,比如安全光幕。

网友D:
工艺不明
使用区域传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器件是金属材质?
不一定是金属器件,可能是非金属的。
如果是金属的,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C:
2米也算挺长的范围了,建议使用如下的对射形式的光线传感器。

网友E:
选光幕吧。
那是什么颜色?

网友F:
光纤传感器应该可以的!

网友G:
超声波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超声波传感器
会有延时吗?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用液位控制过,没延时

网友H:
普通对射光纤就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