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电动机铭牌标示,极对数为2?

楼主(2015-11-03):
(无正文)

楼主:
请问这个标示220v上边的1HP代表什么呢?

网友A:
1HP就是马力的意思,转换成功率,应该就是1HP=0.75KW。
另外50HZ频率下的转速为1450,就是一个4极马达。

网友B:
回复 楼主:
1HP,马力,对应750W;
4极电机;所以50HZ时1450R/MIN;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C:
确实看转速的话极对数不会是2极电机。才1450RPM

网友B:
4极,极对数为2,没有讲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层主说的对的。再请教下,这个电动机标示的额压220跟380是不是得考虑是星三角解法了?还是2相电机,三相电机的区别?

网友D:
这里的220与380都是三相的,角接220,星接380.

网友E:
学习了,还有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层主说的对的。再请教下,这个电动机标示的额压220跟380是不是得考虑是星三角解法了?还是2相电机,三相电机的区别?
铭牌右边接线图已经非常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G:
看转速判别极对数,不错;如8楼所说,接380V电源时,需星型接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A:
1HP就是马力的意思,转换成功率,应该就是1HP=0.75KW。
另外50HZ频率下的转速为1450,就是一个4极马达。

网友I:
1HP,马力,对应750W;
4极电机;所以50HZ时1450R/MIN

网友B:
呵呵;电机是三相不会变的,仅是星三角转换对应不同的电压等级;

网友J:
是的,对应的转速也不一样的。

网友K:
4极电机,极对数2.

网友L:
这台电机应该是4极的,60HZ220V的时候接三角形接法。380V的时候星角形。

网友M:
来晚了,全回答过了。

网友N:
铭牌第一行最后有明确的  4poles

网友O:
是呀,有额定转速了,电机极对数即可知道。

网友P:
电机的铭牌最后有明确的  4poles这个就是4极。

网友Q:
以上分析的都不错

网友R:
路过,楼上已经有正解,但是MADE IN shenzhen还是让我觉得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