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3):
utsah-b17bb是属于安川哪个系列的????

网友A:
单单知道伺服马达的型号很难查找出对应的伺服驱动器的型号的,因为出厂的时候,都是配对进行销售和使用的,建议寻找出对应的伺服驱动器的型号,才能使用网上查询出具体的资料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