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3):
看着不怎么懂 plc怎么控制这个设备编程 我不是很懂啊 下面是设备的说明书

网友A:
这个是专用的控制器,就像高精度数控加工中心的操作面板一样,有很多按钮和显示屏,是专用行业定制的产物。

其实使用PLC也可以进行控制,但是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控制方法,需要知道。如果楼主能够提供薄膜镀层的原料与机械动作的具体生产过程,和生产线中的关键参数,比如温度,比如产品的运动速度,可能众网友能够给你提供使用PLC进行如何控制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我也没有接触过 具体还要等合同下来才能知道具体的参数  如果让plc和这个设备通讯上会有难度么 刚刚接触这个不是很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近刚刚完成第一个设备的编程 总结一点就是设备与plc之间的通讯好难 所以一有通讯的问题我就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