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压力传感器TTL输出能用台达PLC485读取数值吗?

楼主(2015-11-03):
一个压力传感器TTL输出能用台达PLC485读取数值吗?过程如下:压力——电感量--频率---TTL输出--TTL转485---PLC485--读取频率。理论上可以。有那位做过。指点一下。

网友A:
应该是,传感器的TTL输出,转换成HTL电平输出进台达PLC的高速计数器,然后,PLC与上位485通讯,显示压力值。

网友B(2016-02-13):
可以的,自己编个自由协议的通信程序就好了

网友C:
表示疑问,TTL表示的是电平即电压的高低而485是串行通讯的传输方式,怎么能直接划等号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两种电平标准~~

网友D:
请问楼主,协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