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3):
变频电机 在带负载情况下,频率和电流是成比例的吗。例如 10赫兹到50赫兹,电流变化有多大
此外,我发现我们这里的变频器在启动的时候电流也挺高的啊,也不是传说的电流很稳定上升啊。

网友A:
电机在带负载情况下,没有固定的模式,变频输出电流与控制方式有关,是矢量模式,还是V/F模式?输出电流与负载类型有关,是恒转矩?还是变转矩?还是恒功率?
不同的场合下,将有不同的输出电流。

网友B:
不是正比关系吧。

网友C:
电流和频率有什么关系呢?频率与电机转速有正比关系,负载转矩与电流有正比关系,而频率和电流没啥关系。特别是10Hz到50Hz范围,电机是恒转矩特性,如果负载不变,电流的变化和很小。尽管电机转速在变化。

电机启动过程不是稳态,是暂态。所以此时电流变化是因为有动转距在起作用呢。

像这类知识最好还是自己恶补些电机拖动的教科书。从原理上去理解为好。

网友D:
变频器只有在输出超过电机额定频率时位于恒功率模式才会频率越高电流越小,O(∩_∩)O哈哈~

网友E:
负载如果是恒功率负载频率越大电流越小!

网友F:
频率和电流关系不太大

网友G:
没有线性的关系的。

楼主:
那为何启动电流还是有点大呢,这正常吗。75千瓦电机,变频带固定负载启动时电流200多,

网友C:
变频带固定电阻启动?电机是线绕电机吗?能否把问题说清楚。电机是空载启动?还是带载启动呢?你最好把自己的问题详细介绍一下,好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为何启动电流还是有点大呢,这正常吗。75千瓦电机,变频带固定负载启动时电流200多,
 说明启动频率太低

网友C:
确切的说,应该是启动电压太高了,导致启动电流过大。因为,变频器在低频下启动,压频比是一定的,往往限制了电机的启动力矩,为了在低速下获得更高的启动力矩,往往会额外增加附加的启动电压,导致电机启动过程,电机电流比较大。仅此。

电机启动,是一个动态过程,它除了要克服电机的静态摩擦阻力和负载转矩阻力以外,还要克服因负载惯性引起的动态转矩阻力,所以,电机的启动过程就是比稳态时的电流大。这是基础知识。在电拖的教科书里有讲。

楼主:
带载启动,变频电机

网友I:
电流是与负载的特性相关的;
有些负载起动时会要求转矩大,那么对应的电流肯定也会大;

网友C:
回复 楼主:
在同样的情况下,带载和不带载分别启动,比较启动电流,你就会知道电流的变化与频率相关还是与负载相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