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3):
(无正文)

网友A:
加了红圈中互锁不正常,可能是因为,T0接通时Y1常闭点是断开的,而Y1断开时(其常闭点接通)、T0也断开了。

网友B:
y1加到下一行Y2后面。

网友B:
用在实际线路还 不行,不够完善。

网友C:
4 那段的T0放到y1前面,

这样t时间到的时候t保持闭合,y1断开

下一周期t0能保持闭合,y1复位,y2得电自锁,

y2自锁后,才把t0线圈断开。

网友D:
后两个停止可以不用啊。

网友E:
知道PLC的工作原理就有答案了。

网友F:
用传送指令简单明了

网友G:
Y2是角输出吗,星角启动时最后是Y0Y2同时输出的

网友F:
上班没事给你补个图

网友H:
应该是程序扫描先后顺序问题吧!

网友I:
你试着把Y002移到Y001线圈前面,只断Y001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F:
刚开始学习啊,没有老师,你图中的那些指令压根看不懂,能不能推荐一本自学的书,目前在学习三菱的,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开始学习啊,没有老师,你图中的那些指令压根看不懂,能不能推荐一本自学的书,目前在学习三菱的,谢谢,
你到三菱官网注册下载资料,看不懂具体问题点再问这样才有体会,最好有实物,按例实操容易理解

网友J:
T0放在第一行不行吗?跟Y0一起启动?

网友K:
扫描周期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L:
看了你的程序知道自己有多菜,我写那么多行,你只写一个梯级就解决了.

网友M:
顺序扫描的问题

网友K(2016-01-06):
亲人太乱了,换一个思路编吧

网友N:
你这种很简单啊,你不能星三角启动的原因是y0没有断开啊,你就把t0的常闭加在第一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