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3):
工控机中的HMI组态画面可以运行,但工控机中的cx-programmer与CJ1G不能在线连接是什么原因。工控机与CJ1G的RS232C接口连接.谢谢。

网友A:
连线对了
plc软件选择对了

网友B:
软件连接类型要选对,看看CPU上DIP开个的位置,如果全部是Off,就选上位连接。

网友B:
只有一个串口,就只能和一个软件通讯。

网友C:
楼上说对了,同时打开组态软件与PLC的编程软件共抢一个RS232通讯端口,谁先打开就能先抢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