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PID运算问题

楼主(2015-11-03):
用变频器卷取,PLC经PID运算后给定变频器频率,变频器启动时PID指令运行,要求是每次变频器启动时,PID的运算结果都是从0开始变化,而不是上一次PID运算的结果,那样的话可能变频器的启动频率会很高,整个系统无法运行!
请问大师,用什么方法能让PID指令每次执行时,结果都是从0开始变化,我用RST 复位输出MV不行,把指令的(S3)+7至19都复位还是不行!

网友A:
启动时变频设定一个频率固定,到达设定频率时启用PID调整不,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方法不行,收卷的频率没有一个固定值的,所以也没有什么设定频率,因为放卷是从低频率开始的,所以我也希望收卷是从低频开始,可是又不能照放卷的频率,因此这个具体的频率只有PLC自己运算得到,有检测张力的元件作为反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方法不行,收卷的频率没有一个固定值的,所以也没有什么设定频率,因为放卷是从低频率开始的,所以我也希望收卷是从低频开始,可是又不能照放卷的频率,因此这个具体的频率只有PLC自己运算得到,有检测张力的元件作为反馈!
这个不用PID也行,收卷张力输出的模拟量控制就可以了,我公司很多设备我也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B:
有的使用带PID功能的变频器就好了,反馈电位器给变频器,现在国产的汇川和正玄都还可以。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不用PID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用PID怎么做?
收卷固定转速,装磁粉离合器,张力控制器控制离合器

网友D:
收卷是由快到慢,放卷是由慢到快,琢磨吧

网友D:
用编码器,

网友E:
装磁粉离合器最简单。

网友F:
用PID运算比模拟量更准确吧

网友G:
台达以前有专用的送经卷取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