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3):
而且如果是正转的话,正转信号会断开,导致电机立马反转,感觉好危险,不知道三菱的是不是也是这样,还有像M1034对脉冲无效的例外吗?

网友A:
三菱的8304不是禁止所有输出的吗,台达仿三菱的,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B:
不知是哪个型号的机器、使用的是哪个指令。

网友C:
不会吧,脉冲也会立即停止啊,你写一段简单的程序试一下,如果还是这样,把接线图和程序截图过来分析一下那里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台达 PLC DVP20EH00T2 plsy DRVI DRVA PLSV 所以定位指令都停不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郁闷 幸好是在学习的时候发现的 待会儿问下台达客服

网友D:
这样子没玩过啊。楼主这是撞大运了,咨询下再来分享下是怎么个回事。

网友B:
今天用一个ES2试了一下PLSV指令,M1034接通时能够断开输出(输出无指示,未接外部元件),只是内部软元件(Y0)是接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咨询了台达客服 答复是确实无法禁止脉冲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咨询了台达客服 答复是确实无法禁止脉冲输出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脉冲输出还是有的。

网友E:
好像定位控制的高速输出端口,是使用特殊处理方式的,比如说是使用CPU的中断进行输出,在程序里面是无法禁止中断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