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4):
如何来判定一台直流电机好坏。。。现在操作工描述的是。电机没劲。电流乱跑,速度加快,经常卡死。。37kw直流电机。。。

网友A:
励磁线圈没问题的话,检查碳刷和换向器,如果有测速发电机的话检查测速电机的碳刷和换向器。

网友B:
直流马达检查起来比较麻烦,最好使用电桥进行测量转子与定子线圈阻值。

网友C:
一般就是碳刷换向器该保养了,时间久了碳刷容易卡住而没有压力

网友D:
检查碳刷看看

网友E:
检查换向器表面的烧痕,测量电机励磁和电枢间绝缘电阻(他励电机),对地绝缘电阻。

网友F:
先检查碳刷和换向器,这个没问题再查电机,驱动器。

楼主:
嗯嗯,我们把备用电机上上去了,先开几天看看什么样的情况再说。

网友G:
感觉真的有时候不好检测东西的好坏。

网友H:
检查一下碳刷的磨损程度,再看一下励磁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I:
直流电机我到现在还没有用到过。。。

网友J:
厉磁电压稳吗?

楼主:
电机碳刷。导电环都没问题。。换了电机现在正常了。。。电机发出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