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4):
松下A5 1.5kw 的伺服电机转速达到2150r就停住了 为什么啊

网友A:
空载还是?有没有报警?是通过什么控制速度?是什么工作模式?试运行是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载  有上位控制  是位置控制模式

楼主:
空载 无报警 脉冲控制的速度 现在是位置控制模式 现在驱动器显示屏到达2150之后就停下
电机是3000R的电机 为什么只能转到2150R啊 求大神啊

网友B:
定位准确吗?

网友A:
位置定位准确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空载 无报警 脉冲控制的速度 现在是位置控制模式 现在驱动器显示屏到达2150之后就停下
电机是3000R的电机 为什么只能转到2150R啊 求大神啊
问题是上位机给的速度达不到,频率上不去速度自然就上不去。想试试达到三千转很简单,改改齿轮比就到了。

网友D:
同意6楼,楼主用的什么样的上位机,伺服的齿轮比多大,
达到两千多转电机停止后上位机有没有报警

网友E:
显示打到了2150转,这个信息没太明白,你在伺服上设置的是转速显示?

网友F:
伺服有做最大转速限制吗?发得脉冲够不。

网友G:
回复 楼主:
是不是脉冲数不够!A5脉冲接口分高速和低速!!?
输入1「PULSH1, PULSH2, SIGNH1, SIGNH2」线接受器输入(4Mpps)
输入2「PULS1, PULS2, SIGN1, SIGN2」光电耦合器输入(500kpps)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位置控制模式,屏上显示的是脉冲数吧!!速度控制模式用的模拟量控制吧,不是用的脉冲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定位精度准确!脉冲数对应的不是定位尺寸吗?转矩限制您知道怎么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定位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是空载运行,都达不到3000转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通电是显示屏上显示r0 然后电机运转显示屏上对应的不是电机的转速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空载运行,都达不到3000转
我还是说上位机的问题,发脉冲的频率不够,达不到三千转的标准。你干嘛非得要三千转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您的回答  和这个相关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H:
脉冲频率不够,你调下电子齿轮试试

网友I:
估计显示的脉冲数,不是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