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4):
刚毕业,学过200但 是没接触过模拟量模块最近公司要做一个称重灌装的设备要用到称重模块,没接触过求大神们给点资料。最好是说说怎么用接线图最好也有!

网友A:
1、S7-200的模拟量的模块设定和接线图在S7-200的选型手册上有。
2、至于编写程序,那非常简单:
   从输入模块读取数据   MOVW   AIWxx , VW0
   从输出模块输出数据   MOVW   VW0 , AQWxx
xx代表你的模拟量模块分配的地址。

如果你觉得输入0-32000的看不懂,你可以在西门子官网上下载模拟量库(虽然只是一个线性化程序段)来加以使用。

网友B:
去下面网址看看吧有大量西门子的学习资料。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0/642544_1.shtml

网友C:
开系统手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