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4):
plc接线NPN和PNP怎么理解用大白话说说,
还有光电开关的NPN和PNP
还有就是PLC输入输出怎么看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A:
NPN,也叫漏型,信号电流流入信号端子,也就是公共点接驳电源正极。
PNP,也叫源型,信号电流从信号端子流出,也就是公共点接驳电源负极。

如果把电源比作水池的话,水池向你供水,那叫NPN,你给水池注水,那叫PNP。

网友B:
有时间去看看电子元件基础

网友C:
大白话,p即+,N即-,输出N信号,即公共端接+,反之接负。

网友D:
从网上搜一下PNP与NPN的区别就知道了,我今天刚看完。

网友E:
有疑问找度娘啊!

网友F:
就是电平高低的问题;
对于PLC输出,NPN控制的是0V,PNP控制的是+极;

网友G:
三极管的PNP
PN极导通
可以这样理解吧

网友H:
应该学习点电子基础知识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大白话,p即+,N即-,输出N信号,即公共端接+,反之接负。
感觉这种解释很好记

网友J:
三菱等日系和欧系对源漏定义有区别。请注意